60hz/460V配电问题

楼主(2006-09-22):
我公司正准备给国外做条生产线.该国电网频率和电压为60hz,460V.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经验,特冒出来请教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1)380V/50HZ=460/60HZ,所以一般的交流电器可以通用..
2)特殊元件(如采用整流输入的元件)注意输入电压:如开关电源\变频器\仪表等...
3)控制回路电源通过变压器取电,注意国外电制很多情况是无零线的,不能通过一相一零取电..

网友B(2008-07-10):
您好!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变频电源的厂家。

我们生产的变频电源主要是针对进出口的设备供电用的,输入380v/50hz,输出电压可调(也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做成定压),频率60hz。

精度高,运行稳定,是进口设备理想的供电转换设备!

需要请联系:0531-88637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