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流量累计

楼主(2006-09-22):
我用的是S7-371DP,原来程序正常,现在发现在流量累计时,瞬时量正常如是:20000M3/H.累计量应该每秒增加6左右,但实际每秒增加4.请问这是问什么,以前正常的呀,就这几天不行了.我是新手,程序看不懂,但程序没人动,无援无故的不行了.

网友A:
你能不能把程序发过来我看一下。lyx56368@163.com

网友B:
你应该检查现场设备是否正常,Step7程序是否正常,既然你说原来正常,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现场过来的信号存在问题。

网友C:
查信号源,凡事不要老怀疑程序,出问题的往往是现场信号!!!

楼主:
程序我想没问题的,顺时量也是正常的.就是累积量不行.

网友D:
查信号源,不要老怀疑程序

网友E:
同意楼上,要养成这种观念,最烦就是这种程序正常,外部出了故障其他人就要说程序有问题,其他人说还好,专业人员说这种话不可原谅

网友F:
查信号源

网友G:
大家应该把问题分析一下:瞬时流量是从现场仪表看的还是程序传上来的,若是现场仪表看的,应是传输的问题。若是程序上看的,就应查程序问题。

网友H(2006-11-10):
西门子的东西做流量累计不行,我接触的组态软件只有FIX家族的做的好,没有偏差,不用编程,那叫一个好!

网友I:
想想流量计的精度多少?程序里的滤波和采样时间设置?

网友J(2007-01-12):
我还不会做,请教如何做累计?

网友:
有程序吗。。发过来看看

网友K(2007-02-18):
有程序吗。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