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电流变送器

楼主(2006-09-22):
各位高工,我是一新手,可否请教一下交流电流变送器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2006-11-23):
您好
这种变送器可以对电流的大小进行测量

网友B:
交流电流变送器的作用是把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1-5A电流转换成4-20MA.

网友C(2007-04-10):
能不能推荐一个质量可靠的产品,我也要使用

网友D:
交流电流变送器是一种将被测交流电流量经隔离后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的变换器。

网友E:
交流电流变送器的作用是把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0-5AAC电流转换成4-20MA DC

网友F(2008-06-09):
各位高手你们好!能否说下外加电压这个词的解说。谢谢!

网友F:
还要请教下各位高手,大家能否告诉我无功功率补偿的公式。全面点最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