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2800 先报过压,后来上电无反应

楼主(2006-09-22):
丹佛斯2800 先报过压(警报7),后来上电无反应,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如何解决[/b]

网友A:
无反应是什么意思
问问题最好是说清楚,不然别人怎么回答呢?

楼主:
[b]没有反应,就是开关电源不工作了,呵呵

网友B:
过压以后,传感器损坏了,当然无反映啦.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了,能告知传感器在板子上的位置吗

网友C:
这台机有没接错电(200V接到380V)

楼主:
没有接错

网友C:
现在显示板上如果不显示的话就看一下电容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不亮就起动电阻烧啦如果亮就电源坏拉.

网友D:
高电压会烧,多高的电压烧的?你安装环境,电压太不稳了。

网友A:
无显示,首先要判断整流桥是否损坏,其次要判断充电电阻(两个黑色圆形的,在大电容附近),再就是判断开关电源是否工作。这是基本流程。

网友A:
如果前两项正常,那就开关电源问题。
开关电源查:开关管,起动电阻(此电阻在电容附近,个头比较大好像100K左右),UC2844,限流电阻1欧左右。最好是下张UC2844的原理图看看,上面有开关电源的基本图纸,了解一下。

网友E(2007-12-16):
那里有UC2844的原理图啊

网友F:
应该先根除过电压,不然就是修好了,过电压一来,还会出现这样的毛病,朱葛www.021fmks.com

网友G:
郁闷,前几日修的2800机,先是没显示,显示修好后,测驱动,驱动下桥触发电压不正常,修驱动电路,触发电压正常后没装好放在那,过几天上电二台都没显示了,继电器也没起跳,可是开关电源依旧工作,因为驱动电路触发电压上下桥都正常,对照好机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问题,郁闷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