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功能

楼主(2006-09-22):
请教,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最好有例子。binzjg@163.com

网友A:
例子已经发给你了。如果收到,来冒个泡

楼主:
谢谢王工,我是江苏维达的,我们上次在新耀华的台达产品说明会上见过面,还有一个问题请教,SJ300
变频器跟台达PLC通信的例子有吗?能否给我发一个

网友B:
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最好有例子

我想要 bg7mka@21cn.com

谢谢~~~~~~~~~!

网友A:
TO:qhb。原来见过面的牙。SJ3000是日立的变频吧,我并不是很熟悉,没有做过与它的通讯。上面有个485口,好像是支持modbus的,如果不支持也没有问题,用RS指令很容易能够通讯上。
TO:bg7mka,已经发给你了,收一下。

网友C:
请教王工:
台达DOP A57的报警该如何设置.选项下的警报定画面中的
读取地址同编号是否对应,假如我设地址为1@D100,是否认
为PLC中D100=0不警报,D100=1为编号1内容的警报.
请指点,谢谢.我的MAIL:zhouxj@conbagroup.com

网友A:
TO:周兴积
【报警设定】【读取地址】可以是M,也可以是D(对于台达PLC)。
如果是M,则是设定的一个连续区起始地址。比如读取地址是M0,报警笔数是4,那么就用到M0,M1,M2,M3 4个bit,你分别填入报警信息就可以了。
如果是D,则是一个D的bit0~bit15 16bits。每个bit对应一条报警 信息。

根据你的设置,地址是D100.
当D100=1时,显示编号1的内容
当D100=2时,显示编号2的内容。
当D100=3时,显示编号1和编号2的内容。
....
依此类推

网友D:
当使用寄存器的时候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比如说D1=1的时候是报警1,D1=2的时候是报警2,D1=4的时候是报警3……
 如果D1一开始等于1,也就是警报1;之后警报2也有报警的话,D1就被送入2了,原来的警报1被复位,而实际情况是这时警报1的报警还存在!这样就会造成误报警信息
 如果当警报1和2都存在时送入3,那么警报1和2都有效,不再有误信息!但是当D1记录多条报警时,那程序写起来可就复杂了!
如果使用M来做地址的话,那就轻松多了!

网友E:
可以选择M来做地址,对应DELTA来说,M的地址需要是16的整数倍,如M0/M16/M32......

网友F:
TO:竹根
那么M是在全局都是这样,还是说只在作指定地址时才这样呢?我平时试机时是乱用D~~~~~~~~~汗一个~~~~~~~~~~~

网友E:
是作为指定地址时,就是如果指定地址为M0,那么从M0-M15就被占用,每个位对应一条报警,如果报警条数超过16条,则会自动顺延,同时占用顺延的16个位M16-M31......

网友G(2007-04-13):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
谢谢   lxyxl@126.com

网友H: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非常感谢!邮箱:dayunte@163.com

网友I:
王工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下台达TC温控模块是怎么编程的,我处次接触还望指教,邮箱是,hxb20033@126.com

网友J: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的资料,谢谢!GXLZS0608@163.COM

网友K:
王工您好:我是初学,也给我也来一份关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的资料,谢谢!ww168tech@163.com

网友L: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非常感谢!邮箱:topmiddlestar@163.com

网友M: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学习学习 谢谢!邮箱:jswd0810@163.com

网友N(2007-06-26):
你好
  能给我一份吗?能说说宏指令在打印机是上是如何应用的吗?还有在做温度曲线时候,如何能存储。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O: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非常感谢!邮箱:anmaohui@163.com

网友K(2007-08-08):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
谢谢了   ww168tech@126.com

网友P: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PLC程序配合使用。
谢谢了   jmczmg@126.com

网友Q:
请问,台达A系列6寸人机界面无法下载资料是什么原因?
具体症状是:无论是USB还是COM都会提示没有链接成功。(以前USB是可以的)是某些设置有问题还是人机硬件出了问题?
我的常用邮箱是:baojiliyan@sina。com
谢谢!

网友R: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后来将电脑系统重装然后重新安装了软件和USB驱动就好用了.

网友S(2007-10-12):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
谢谢  chaixb@163.com

网友T(2008-02-11):
王工你好: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是wyh88990@163.com,谢谢

网友U:
王工你好: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是hyjcyx@163.com,谢谢

网友V:
王工你好: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是zaln668@163.com.谢谢

网友V:
 王工你好: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是.zalin668@163.com.谢谢

网友W:
王工:
   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是luckylihong@163.com
谢谢!

网友X:
王工:
   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zzkwt_ljy@yahoo.com.cn
谢!

网友Y(2008-05-04):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ZAZOZI@163.COM

网友Z(2008-06-11):
也给我来一份关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的资料,谢谢!szcnc_2005@hotmail.com

网友AA(2009-03-29):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谢谢!lyzhang66@163.com

网友AB: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谢谢zhaocd668@163.com

网友AB: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zhaocd668@163.com

网友AC:
有需要的留下邮箱,qing

网友AD: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zqw.319@163.com

网友AE:
新建立一个工程后!   在工具栏选择配方!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长度和组数! 地址既为要写入PLC数据积存器的地址!  设置系统地址!  例为D0   则 D0+5为 BIT 1为1  读取,BIT2为1  写入! 然后建立组别选择 地址为人机内部积存器 RCPNO    然后在建立数值输入元件既OK 地址为 RCP0开始!

网友AF: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meili841206@163.com

网友AG: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gjmdyx86@sina.com

网友AH: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lu@kaneta.cn

网友Y:
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最好有例子

我想要 ZAZOZI@163.COM
谢谢~~~~~~~~~!

网友AI(2009-05-04):
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LIQING198410@126.COM

网友AJ:
你好,我也想要份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zyjuan85@163.com谢谢

网友AK(2009-06-03):
你好,我使用台达屏跟PLC300通讯,想做曲线,不知怎样做,可否指点,最好有实例,我的邮箱是changjiang2900@sina.com      谢谢

网友AL:
请高手指教下吧:我现在用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迅已经成功(X0控制正转,X1反转,X2停止),我现在想用台达DOP-AS系列触摸屏通过PLC控制变频器怎样实现,能不能给个例子或相关资料,我的邮箱是hhq858@126.com    谢谢

网友AM(2009-07-11):
拜求高人,我现在正在使用台达的触摸屏来通过plc控制变频器,能否给个例子或者相关资料,

邮箱zxlzhangxueliang@163.com

小弟拜谢了啊!!!!!!!!!!!!!!!!!!11

网友AN: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kunshan2008@126.com

网友AO(2009-09-03):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我的邮箱是dezhizhang88@sina.com

网友AP: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ygh2288@126.com

网友AQ:
那个不难,说明书上有介绍,关键是系统控制区要选好,然后编写好 配方, 然后某个位对应上载和下载,台达有给例子,好好琢磨下,

网友AR(2010-01-16):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 邮箱

yifan_1987@163.com

网友AS: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PLC程序配合使用。谢谢,
我的邮箱是dalifen@.yeah.net

网友AT(2010-04-19):
请问各位台达触摸屏怎样实现配方的功能?若有实例,能不能发给一份tl314968979@163.com

网友AU:
山东明远设备自动化有限公司

主题:专业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自动化控制,PLC,单片机

更省钱的方案,更优质的产品,更满意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并独立成功完成数十个自动化项目如:恒压供水系统,大型污水处理系统,多轴伺服传动柔印机,以西门子300为核心的大型包装线,奶包灌装机,油田整体监控操作系统(核心单片机Arm7),51.96小型单片机控制系统等等欢迎广大新老用户来电洽谈业务,电话:15264886051 联系:魏经理 联系方式:一五二六四八八六零五一

我公司用过的自动化品牌较多,在方案中可供用户自由选择,主要有西门子,贝加莱,施耐德,伦茨,丹福斯,美国AB,ABB,艾默生,三菱,富士,松下,欧姆龙,安川,TRIO,三垦,台安,台达,汇川,和力时等等

网友AV:
王工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配方项目!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谢谢 邮箱zhanghongfei913008@163.com

网友AW(2010-05-25):
王工:你好!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制作配方及实现配方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有实例)。谢谢!

             邮箱:qer@citiz.net

网友AX(2010-07-14):
你好王工!请你也发一份配方实例给我好吗?我的邮箱是 lvbin_200809@163.com  谢谢

网友AY:
烦请给我也发一份好吗?再此多谢了!另外请教一下。我要设置报警地址,可怎么都不可以设置地址为M的,不知为何呀!我的邮箱是569092231@qq.com

网友AZ(2011-04-01):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jj9283118@126.com

网友BA:
zhengpeng066@163.com谢谢。。

网友BB:
王工请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谢谢!邮箱 topkingjun@126.com

网友BC:
王工,你好,请您也给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资料,非常感谢,bjswhye40@bjswhy.com

网友BD(2011-07-14):
王工:你好,有台达触摸屏做配方的实例吗?能给我发一个吗?DOP-B系列的,有的话请发我邮箱lhb84310@126.com   十分感谢!

网友BE:
配方的上傳下載.........

网友BF:
台达的FTP上有视频,看完就会

网友BG: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谢谢!929504436@qq.com

网友BH(2011-09-16):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

mickymouse77@live.cn

网友BI(2012-02-23):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的资料,谢谢

huangwenlong17@163.com

网友BJ(2012-11-18):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tommi996@tom.com

网友BK(2012-12-31):
王工你好,请问32喂配方是不是不能离线模拟?我在离线模拟时老是说地址写入错误,RCP

网友BL(2013-11-19):
王工,能给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例子吗?谢谢!!!我的邮箱:zenwenbin@163.com

网友BM:
王工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下台达TC温控模块是怎么编程的

595294363@qq.com

网友BN:
王工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刚开始学PLC   。。。我公司用的是台达的PLC和台达的触摸屏。。。   谢谢   panshu5000@126.com

网友BO:
王工: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最好有实例),谢谢3763964786@qq.com

网友BP(2014-01-15):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BQ(2014-02-27):
引用 网友A:
TO:楼主。原来见过面的牙。SJ3000是日立的变频...

您好   初次接触台达的PLC  公司有一个台达的5轴伺服项目 触摸屏需要用到配方 能否给我一份台达伺服样例程序,和配方样例 ?谢谢   邮箱:shi412959078@sina.com

网友BR(2014-04-10):
我刚用台达的人机做的配方谁要QQ626282660

网友BS:
第一次公司要做工控方面的软件,来此地学习,向老前辈请教。工控网有QQ群什么的吗?

网友BT(2014-10-28):
你好王工,我也想要份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资料与配方的下载功能的资料,我的邮箱vvjinlingvv@163.com谢谢

网友BU(2014-12-04):
王工,我想要一份谢谢hj.life@163.com

网友BV(2016-02-27):
王工,你好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B10S411,请发一份配方案例给我,非常感谢*^_^*

lovecoollove@163.com

网友BW(2016-04-05):
引用 网友A:
例子已经发给你了。如果收到,来冒个泡

能发个台达配方应用的案例吗。我邮箱是1059522560@qq·com

网友BX:
谢谢楼主,很好学习资料。

网友BY:
楼主是做包装机的吧,配方在化工行业用得比较多!

网友BZ(2017-04-09):
楼上的大家好,我做了个配方就是不能上载跟下载,望指教,最好有个案例,我的邮箱wsh11011@126.com.谢了!!

网友CA: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功能的资料
谢谢  lnxhb@163.com

网友CB(2018-08-20):
有附件么?

网友CC(2019-06-25):
王工:也给我来一份关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配方的上传与下载的资料,谢谢!11213813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