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堵转现象求前辈指教

楼主(2006-09-22):
最近我公司一台设备的伺服电机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只要一上电,伺服电机就发出过载报警
。把伺服电机单独取下来检查,在伺服驱动器未上电的情况下,只要一接上驱动线,伺服电机就会出现轴转动过紧;而把驱动线取下,轴转动正常。伺服驱动器为Mitsubishi的MR-J2S-200A。现就这种现象向前辈们请教,该如何排除这一故障,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查看驅動器警報內容,參看手冊!

网友B:
是不是机械共振吧,修改参数,不要自适应模式

网友C:
你的电机带抱闸的吧,看看抱闸在启动之前打开没有!!你说的驱动线是什么线?编码器线?

网友D:
    驱动功放电路坏!

网友E:
什么都不是!伺服一上电就要自锁的!你当然转不动.伺服使能后不要去人为去转,力量大会损伤伺服.你要检查伺服的接线.估计你的动力线接错了.伺服的相序是不能反的,U-A,V-B,W-C.还有一个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