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oneywell TPS备份恢复

楼主(2006-09-22):
   请问备份的BACKUP。LCN如何进行恢复?
   请说出具体操作

网友A:
使用RESTORE命令即可恢复,但历史采集组不能恢复。具体的操作在命令处理器中找HELP,然后就可以把具体的命令格式和参数调出来,根据提示进行即可完成。

网友B:
command processor---restore $fn NET>VOL(卷)
从虚拟盘中恢复到h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