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安维修高手

楼主(2006-09-22):
我有两块台安V2变频器主板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显示LUC能复位不带电机正常,但启动时输出电压不稳定.到45hz以后才正常,想请教高手此主板有修复的可能吗?谢谢.

网友A:
先复位一下看,如果还不行就更换一下存储集成芯片试试!

网友B:
LU-C  驱动部分有问题.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认为是驱动板.

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020--35542929

楼主:
但我换了主板就好了呀,存储集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7-05-30):
终于修好了,其实台安主板挺好修的,几台台安V2的变频器全修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