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段S7-200程序思想

楼主(2006-09-22):
最近想做一个有关恒供水的程序,想直接用S7-200的 PID向导配置PID程序,但电机在25HZ下运行极为不利。我的想法是让PID调节在25--50HZ间运行,请教一下怎么配置此向导程序,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讲一下呀

网友A:
我想应该通过4-20mA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可以设置一下频率的量程。

网友B:
试试:将PID的输出除以2,结果加上16000,然后送给AQW。

网友C:
可以这样做:
1。就象其它PID一样,调用PID向导完成PID设置。
2。进行标量转换。比如32000对应变频器的50Hz。
3。数字量在小于25Hz时,让输出量=25Hz的数字量值(16000)。
这样就可以了。我在台达PLC控制4台水泵的程序中就是上面那样做的,不过50Hz频率对应的是4000,而不是32000。
我有源程序呦,西门子的S7-200的PID控制中央空调的是控制加热、冷却水阀门的。西门子PID的非常好用。
我的网址:plc.123ye.com

网友D:
同意朱勇军做法。

网友E:
让输出值和16000做个比较。。。。是这意思吧

网友F:
在PID指令前加条件,或在指令后加条件件,输出低于某值就赋最低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