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485接口

楼主(2006-09-22):
请问台达ES系列PLC的RS485接口在与变频器通信的同时能连接其它设备吗?如显示屏。

网友A:
好象不可以吧?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B:
看是什么设备了。因为ES在与变频器连接的时候PLC是主站,变频是从站。所以这时候你在连一些MODBUS从设备可以,但连接MODBUS主设备就不可以。一般而言,HMI是作为主站与PLC相连,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连接的。但如果把HMI也当作从站去连接,就可以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能连什么,而是脸上的设备与PLC之间的主从关系。

网友C:
王工说的对。如果要连接的设备作为SLAVE,只要不超过最大数,都可以连接的,但通讯协议要和PLC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