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电容器补偿问题

楼主(2006-09-22):
我单位配电室变压器容量为1000千伏安,满负荷电流1300多安,设备大多数为阻性负载,如电烤箱等.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功率因数能达到0.83左右,电容柜为8路20千乏,全部投入功率因数为0.89左右,最近领导请了一家公司进行改造,把电容换成10块30千乏的,控制器不改仍为8路,刀开关仍为400安,请了一个高级工程师设计的.我的建意是再增加一个同样的电容柜,但老板为了省钱不同意,结果改造完刀开关烧了2次,控制器及仪表也报废,工程师说是工厂变频器<功率1.5千瓦,40个>产生的谐波造成的,要增加一个滤波器,请问高次谐波能把开关击穿短路吗?滤波有用吗?请电工同行指教.

网友A:
同意工程师的意见,属于典型的谐波污染.

网友B:
谐振过压?加电抗器有滤除谐波作用

楼主:
改造前电容柜总电流200安,改造后为430安,总开关为400安,能不烧开关吗?以前也有谐波,电容柜用了2年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A:
电流430安用400安的开关?430安是运行电流吗?如果是运行电流,用1000安的开关比较合适.

网友C:
TO:益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工厂的确有谐波危害情况,主要是看你们工厂所用的功率元件多少而定!

楼主:
TO;配电室; 430安是电容全部投入的电流,

网友A:
必须换开关

楼主:
我以前的工厂用了2台200千瓦的中频炉,变压器1000千伏安,电容柜开关从来没烧毁.

网友A:
你的建议是对的,分为两个柜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