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损坏的特点及判别

楼主(2006-09-22):
常看见许多初学者在检修电路时在电阻上折腾,又是拆又是焊的,其实修得多了,你只要了解了电阻的损坏特点,就不必大费周章。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根据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电路板上低阻值电阻有没有烧黑的痕迹,再根据电阻损坏时绝大多数开路或阻值变大以及高阻值电阻容易损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先直接量高阻值的电阻两端的阻值,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

网友A:
好文章!有用!偶一点建议: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
如果遇到上述情况而问题没有解决的你一般要仔细分析电路。仔细检查功率大的!阻值小的;阻值大的。因为复杂电路中也容易出现误判。偶很不幸,n年前遇到过一只10k的电阻击穿的!害我好久!  当否!

网友B(2006-12-13):
年轻人当中难得有这样有经验的人才。

网友C:
总结的不错!!沈阳修变频器 024-23921689

网友D:
多动脑筋
少走弯路!

网友D:
修机
离不开:
望、闻、问、切

网友E(2007-01-19):
在线量电阻,表笔正\反测量.

网友F(2007-02-23):
好经验啊

网友G:
芯片级维修,好样的向你学习.

网友H:
谢谢!
我是先看看颜色的阻值多少再测量比较,

楼主:
以下是本人维修的一个实例:
一块XYZ三轴交流电机伺服驱动控制板,用户反映有一轴的电机出现抖动,用户已自行将完全一样的好的一轴的驱动部分电子元件和有问题一轴的驱动部分的元件加以更换,但故障依旧,拿来本公司维修。初步检查发现维修者拆焊手艺还不错,用万用表对比测试没有发现有元件损坏。于是检查编码器的输入电路部分,将XYZ轴的元件对比测试,当用万用表测量一个标称阻值100kΩ的贴片电阻时,万用表显示4M以上阻值,将此电阻拆下,发现其上焊锡脚已经脱落,形成开路,将此100kΩ电阻换掉,试机故障排除。
快诚科技电路板维修实例070112

此款控制板只是一个电阻损坏而已,两个小时搞定,维修费2000元。手下一个毛头小伙问我是不是有点心黑,他说他老妈一个月辛辛苦苦卖烤鸭才收入1000多呢!我对他说:呸!跟你老妈卖烤鸭去!

网友I:
哈哈哈!芯片级维修大哥不但技术一流,而且人很幽默!支持

网友E:
维修虽然两小时,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确实漫长和痛苦的……

网友J: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楼主:
传几张图片,以飨各位。

网友K:
工控网需要"芯片级维修"写的文章,更需要这样授人以渔的人.

网友L:
名副其实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M:
最简单的,最实用的!

网友N(2007-10-15):
昨天维修一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报F0022,重新插了一下接口板,又查模块、光耦,换TL084还是不行,后来想起芯片大哥的这个贴子,会不会是电阻损坏呢?对TL084旁的电阻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阻值,发现一个贴片电阻不拆下来量是12.8K,而电阻标的数字是471,也就是470欧姆,按照芯片大哥说的“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也就是说,这个电阻肯定坏了?后来拆下来一量,果然如此,470欧姆的电阻变成了13K左右!换了电阻后,F0022报警果然消失了!

网友O:
佩服!佩服!

网友P:
学习了,终于知道为什么有六色环电阻了

网友Q:
又学到一手!

网友R:
好文章!
    如果现场总线的终端电阻坏了,可就麻烦了。

网友S:
好文章,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