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20 功能例子 注解

楼主(2006-09-22):
谁能够把这注解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了

LAR1  P##SOURCE
      L     B#16#10
      T     LB [AR1,P#0.0]
      L     B#16#2
      T     LB [AR1,P#1.0]
      L     #LENG
      T     LW [AR1,P#2.0]
      L     #SOU_DB
      T     LW [AR1,P#4.0]
      L     P#DBX 0.0
      T     LD [AR1,P#6.0]
      LAR1  P##DEST
      L     B#16#10
      T     LB [AR1,P#0.0]
      L     B#16#2
      T     LB [AR1,P#1.0]
      L     #LENG
      T     LW [AR1,P#2.0]
      L     #DES_DB
      T     LW [AR1,P#4.0]
      L     P#DBX 0.0
      T     LD [AR1,P#6.0]
      CALL "BLKMOV"
           SRCBLK                   := #SOURCE
           RET_VAL                  := MW 0
           DSTBLK                   := #DEST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要理解间接寻址

楼主:
主要是 B#16#10。。。。。这些的意义,。大虾们注解下吧。。。。

网友B:
L     B#16#10
      T     LB [AR1,P#0.0]
装载语法标示(ID)并且传送给ANY指针
L     B#16#2
      T     LB [AR1,P#1.0]
装载数据类型字节并传送给ANY指针
L     #LENG
      T     LW [AR1,P#2.0]
装载字节传送给ANY指针(字节长度由LENG变量指定)
 L     #SOU_DB
      T     LW [AR1,P#4.0]
      L     P#DBX 0.0
      T     LD [AR1,P#6.0]
指定数据块号为SOU_DB,起始地址为DBX0.0
下面为目标地址ANY指针,含义与源地址ANY指针相同。
因为SFC20的INPUT,OUT端的数据类型都是ANY指针,所以必须按照ANY指针格式处理。
在此给你作了解释,亿万电器论坛和中华工控网上你发的帖子就不再做重复解释了。

楼主:
没人注解吗??

楼主:
谢谢了,麻烦再请问一下,ANY指针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ANY指针的格式???????

网友C:
在别的贴子里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答.

网友C:
AR1 就是地址寄存器,只要搞明白它的用法就可以读懂所有类似的程序了.

网友D:
网上有很多的。书里也有。找一下

网友E(2006-11-10):
我不懂啊!

网友F(2007-01-11):
我也没看懂,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下面这个简单的功能,我想把DB10数据块里面从DBW10开始的40个字,复制到DB10数据块里面从DBW100开始的40个字地址里面,如何进行,:用梯形图如何做?>

网友F:
ANY

当SFC或SFB其形式参数的数据类型为ANY时,可以将下列实际参数分配给形式参数:

直接输入(实例

P#M0.0 BYTE 20
(含义:从M 0.0开始的20个字节)
(数组和结构
P#DB58.DBX16.0 BYTE 14
(含义:DB 58中从数据位16.0
开始的14个字节)
可使用ANY类型的参数进行传送
)
) 共享数据元素的输入 作为符号输入 #TYP_ANYTYP

注意ANY数据类型在作为共享数据元素输入时,允许输入任何一个基本数据类型。 [u]如果要直接为ANY数据类型输入一个数值,那么必须遵守下列语法规则数值始终以前缀"P#"开头,之后为一个STEP 7位地址(例如,M 0.0)和长度信息(基本数据类型,例如BOOL、BYTE、WORD或DWORD或复杂数据类型,例如DATE_AND_TIME或STRING)。对所有长度规范,除BOOL外,STEP 7位地址必须为0[/u]。

网友F:
ANY

当SFC或SFB其形式参数的数据类型为ANY时,可以将下列实际参数分配给形式参数:

直接输入(实例)

P#M0.0 BYTE 20
(含义:从M 0.0开始的20个字节)

P#DB58.DBX16.0 BYTE 14
(含义:DB 58中从数据位16.0开始的14个字节)

共享数据元素的输入
I 0.0
QW 2
MB 5

作为符号输入

#TYP_ANYTYP

(数组和结构
可使用ANY类型的参数进行传送)

    注意ANY数据类型在作为共享数据元素输入时,允许输入任何一个基本数据类型。 如果要直接为ANY数据类型输入一个数值,那么必须遵守下列语法规则数值始终以前缀"P#"开头,之后为一个STEP 7位地址(例如,M 0.0)和长度信息(基本数据类型,例如BOOL、BYTE、WORD或DWORD或复杂数据类型,例如DATE_AND_TIME或STRING)。对所有长度规范,除BOOL外,STEP 7位地址必须为0。

网友G(2009-12-12):
求助:用过6ES7 131-4RD00-0AB0的大侠请帮个忙!

我在用本安防爆型的ET200S的4DI模块6ES7 131-4RD00-0AB0接入FESTO气动阀的开和关到位信号时,用电流表检测到"0"信号的电流是0.7mA,"1"信号的电流是2.93mA,都符合模块的要求,整个PLC系统没有任何故障,但4DI模块就是检测不到信号,通道的指示灯一个都不亮.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