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SGMAH好还是富士的w系列好

楼主(2006-09-22):
1 好像安川的sgmah系列编码13位,富士的w系列17位,低速情况下富士的平稳还是安川的平稳呢?
2 由静止起动到同一转速,富士的和安川的哪个响应更快一些呢
3 安川的sgmah是无刷的还是有刷的?富士的呢

楼主:
帮个忙吧,现在选型定不下来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噢,就是安川和富士能在电脑上用软件看出来给定的指令和实际执行的指令的差异么,比如转速,位置等

网友A:
日本系列的伺服电机水平都差不多,只有三菱最好,三洋差一些,单从数据上来说,看不出什么太大区别,主要还是个价格问题,富士的小功率用的多一些,安川的大功率用的多一些,你要做什么设备?
用多大功率?我有富士和安川的样本,你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sunyi0424@163.com

网友B:
用富士吧,毕竟是17位码盘,低速特性能更好一点,况且价格也应该比安川略便宜一点,如果你是从钧信集团购买,那我可以保证你至少可以得到免费的电话技术支持,以解决你对伺服的使用问题。

网友C: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仅有的碰上两次富士的经历。

一次两年前,客户的一条日本二手生产线上(做汽车装饰条),富士伺服报警,询问上海富士,答复没在中国销售过,至今没提供过任何技术支持,任何备件。后来接线,参数连猜带蒙,换成安川的了。

一次就前几天,又是富士,这次变频,接线非常特殊,外形和松下伺服差不多,询问富士购买,富士又告知没在中国销售过,更可恶的是富士办事处和富士电机上海公司相互推脱。然后就没了下文。现在还没有采购到,期间也问过钧信。一套大型设备就是因为这个无关紧要的富士给耽搁了,真的很难受。

同样是日本品牌,fanuc,前几天一个液晶屏碎了。机器停了,急电北京FANUC,答复此屏不在中国销售,可以先找下备件,不行的话FANUC可以负责更新显示软件,用有备件的显示屏代替。FANUC的话确实让人安心,虽然收费肯定也不低,但机器有救了。

在这里我首先申明,就是论事,没别的意思。钧信也许会对我有意见,请见谅。

网友D:
同意老宋的说法!!!还有就是,钧信的东东的确不错,质量有保证,服务也好。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什么设备,因为各种设备应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