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从站的困扰

楼主(2006-09-23):
  这几天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厂里的SIEMENS 315-2 DP带三个SIEMENS ET200M从站.其中第二台从站只要一设定它工作,就出现故障,无法开机.
  主站的SF灯及SF DP灯长亮,BUSF灯闪亮.第二台从站的BF灯长亮.在这种情况下开第一和第三台从站又可以工作.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希望各路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用STEP7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是总线问题,检查电缆,和BUS连接头。和ET200M的模块

楼主:
  ET200M模块换过了,刚换时从站的BF灯是不亮了,主站的三个故障灯也不亮.但是这个从站还是一确认设定就出现故障.
  新的ET200M模块换后几天,又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主,从站故障亮灯情况.

网友B:
总线故障,请检查线路.

网友C:
会不会是地址冲突,

网友D:
先诊断一下,查看是什么故障,才好对证下药!

网友E:
我估计是干扰,看一下,信息里是否有从站找不到的提示.

网友F:
把通讯速率设低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