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PLC-S7-200 CPU226 不夠RS485接口怎辦?

楼主(2006-09-23):
各位:請問我是使用SIEMENS S7-200-CPU226的PLC,本來兩個RS485我已給條碼掃瞄器及打印用了,現在還加上一個SIEMENS LCD TD-200C,没有RS485接口怎麼辦呢?
萬望大家給我意見,謝謝!

网友A:
好像很难办。

网友B:
真得不好办

网友C:
很实际的问题
肯定有办法的
只是我不知道

网友D:
问西门子吧

网友E:
看来得再加个CPU226了,作2台PLC间通讯。

网友B:
这样还是只有两个口可用

网友F:
办法有一个,再加一块CPU224,然后两个CPU各带一个以太网模块243,224读226里的数据,TD200C接在224的通讯口上

网友G:
想一想,485的功能,照你的意思一台226只能接2台变频器吗,485 的网络是咋样的哪

网友H:
楼上的这位仁兄,你以为条码扫描器和变频器是一回事吗?先搞清楚两者分别在与PLC通讯时的主从地位再说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没关系,误导别人就不应该了。
“无锡亿恒数控”的方法倒是可行,不过既然用了CP243-1进行以太网通信,那么新增CPU用CPU222也就足矣。

网友B:
是啊,用以太网模块倒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系统 要是增加几万的成本的话 还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I:
加EM277扩展

网友B:
加em277?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记得em277只能做profibus从站

网友J:
加CPU224做PPI通讯

网友K:
加一个EM277,他有多个功能,支持MPI,PROFIBUS,PPI等多种协议,你的屏是西门子的,直接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