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正在加班的天车大车故障,求助

楼主(2006-09-23):
【b】【color=#FF0000】故障已解决!!!!!!!!!!!!! 更换电动机转子后故障解决!!!具体转子是什么问题待解剖后再发贴。在此向所有关注此贴的师傅表示感谢!【/color】【/b】 昨天早上,一上班,值班电工告诉我,1#天车的右边的大车电动机(YZR160M2-6)烧了。下了调度会马上组织人更换电动机。安排了2个电工主要负责检查烧电机的原因并要求排除线路故障。查:烧掉的电机中相接地,其余2相互不通也不接地,2台大车电机的起动电阻器均有不少断的地方,看样子温度也不低,因为我们厂的天车轨道不好,天车振动大,电阻丝断是很频繁的故障,就去随便拆了旧的几片电阻更换了断的地方。凸轮控制器也有一个转子部分的触点没有接触好。三相电源好。综合判断认为是转子缺相造成电流过大烧电机。就把这两个部分处理好后,换上电机,试运行(主要是试转向要和另一台大车同相)后,交给操作工然后离开现场。10分钟后,操作工来报告说1#行车大车又有故障,再去看时,刚刚换的电机又烧了。烧的样子很像过载烧的(我们的天车没有过载保护)没说的,一定还有别的故障点。于是下午又换上最后一台备用电机。然后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转子回路,一切正常,试车,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这台电动机从起动电流(30A以上)到正常电流的时间要7秒钟。而另一台大车电机启动相当平稳,起动电流甚至不超过20A并且瞬时回落到正常13A。我们知道,天车电机的启动和反接是很频繁的。这样运行还要烧电机。所以,我们用对调了左右大车的电阻器和凸轮控制器触点试运行。但结果是,不论怎样对调,故障电机依然如故,好的电机依然好。由此判断,电阻器和开关正常。但会是什么原因呢?2台电机更换之前都空载试行正常的,机械传动部分手盘车自如。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下迷津!!! ================================ 【color=#FF0000】修好会我一定会在此公布结果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的检修情况是:领导采纳了是转子和定子线圈的倒向不一致的意见,昨天加班叫人修了一个和现在故障电机的转子线圈倒向一致的定子。现在定子在烘箱里,明天一上班就要换定子(转子不换)。
我的个人意见是:现在总结各方建议,认为是机械和电动机本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互换大车电机试试如果原本好的电机放到故障位置上发生故障现象,那么应着重考虑机械故障。若是没有发生故障现象,那么因着重考虑电机的转子故障。
另外更正一下,大车电机的型号是YZR160M2-6 配用启动电阻器型号是RT22-6/1B。谁有这两个东西的详细数据请告诉我一下,谢谢先

网友A:
电机前线路是不是有虚连?

网友B:
这台电动机从起动电流(30A以上)到正常电流的时间要7秒钟。
1.请您检查起动电阻器阻值是否正确?
2.起动电阻器接线是否正确?
3.请测量启动时转子三相电流是否严重不平衡

网友C:
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D:
建议你改为变频器控制更好!

网友D:
建议你改为变频器控制更好!你说说的问题都能解决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23 9:17: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前线路是不是有虚连?
--------------------------------------------------------------------------------------------
什么是前线路?什么是虚连?能不能说仔细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直接连接电机的线路及接柱?是否有机械损伤或虚连发热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学徒在 2006-9-23 9:42:00 发表的内容:
这台电动机从起动电流(30A以上)到正常电流的时间要7秒钟。

1.请您检查起动电阻器阻值是否正确?
2…
--------------------------------------------------------------------------------------------
1、rt22-6/1b电阻器的阻值资料没找到,而且对调过两台大车电机的电阻器。
2、电阻接线正确。
3、两台电动机的转子电流都非常低,在1A以下。这令我们也感到很奇怪。太低了,无从比较。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23 13:36: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 直接连接电机的线路及接柱?是否有机械损伤或虚连发热处?
--------------------------------------------------------------------------------------------
检查过了没有您说的这些故障。

楼主:
我们刚刚用转速表测量了两台大车电动机空载时的转速,一档时,故障电机转速998,正常电机953。高速档时故障电机998,正常电机也在998左右。也就是说串入故障电机转子的电阻根本没起作用。对调电阻器再测也是同样的结果。这时有人提出来说会不会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他说这种绕线式电动机在修理的时候定子线圈的倒向要和转子相一致,必须同一个方向。这个我就弄不懂了。请问这样的说法正确吗?转子和定子的线圈倒向不同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吗?期待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了!还在加班5555555

网友A:
故障机是否都用了同一个转子?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23 13:58:00 发表的内容:
故障机是否都用了一个转子?
--------------------------------------------------------------------------------------------
不是,换了两台电动机,都是完全装配好的电动机。换上没多久就烧的那台定子转子都烧掉了
我的QQ:276898008 希望能和各位热心的同行即时交流!

网友E:
如果电机一切正常,确定是齿轮箱有问题,或是刹车调整过紧.转子烧了,说明电阻器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好了

网友E:
忘记给你说了,测一下转子电流是否平衡,判断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你应该认真点在 2006-9-23 13:55: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刚刚用转速表测量了两台大车电动机空载时的转速,一档时,故障电机转速…
------------------------------------------------------------------------------------------
也怀疑转子.相带接线错误.正常的换上试试!运转时分别量一下定.转子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23 15:19:00 发表的内容:
测一下转子开路电压.定子加额定电压.正常的话.转子开路电压三相应平衡和达额定.
--------------------------------------------------------------------------------------------
转子开路电压?不串电阻也不短接?说实话,我还真没这样搞过,有危险没有?

网友B:
也就是说串入故障电机转子的电阻根本没起作用
请您检查转子,滑环,转子回路导线,起动电阻器端子等处
是否有相间短路
或两相同时对地

网友A:
传动输出.手盘低速不卡.能确定高速也一样不卡滞吗..

楼主:
这时有人提出来说会不会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他说这种绕线式电动机在修理的时候定子线圈的倒向要和转子相一致,必须同一个方向。这个我就弄不懂了。请问这样的说法正确吗?转子和定子的线圈倒向不同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吗?期待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倒相!必需的事.晕!倒相.哪里来的方向呵....接法正常没有关系的//

网友F:
这台电动机从起动电流(30A以上)到正常电流的时间要7秒钟;我们刚刚用转速表测量了两台大车电动机空载时的转速,一档时,故障电机转速998,正常电机953。高速档时故障电机998,正常电机也在998左右。也就是说串入故障电机转子的电阻根本没起作用。对调电阻器再测也是同样的结果。
说明串入故障电机转子的电阻根本没起作用,请检查导线及短子接线(转子滑环-切电阻接触器之间是否有短路);转子三个滑环打火痕迹是否一致(是否一相接地);档位切换时间是否正常(顺序)。请提供启动时电机是否有异常响声?电机(YZR1601M-6)定子、转子额定电压电流。

网友A:
YZR160M1-6

网友G:
1、可能是变阻器的问题或电机到变阻器之间线路有没有短接现象。
2、检查电机抱闸是否太紧或时间滞后现象。

网友H:
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I:
机械方面的问题成分比较大

网友J:
对调了左右大车的电阻器和凸轮控制器触点试运行。但结果是,不论怎样对调,故障电机依然如故,好的电机依然好。
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K:
修好了的话,说一下故障原因。也给大家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L:
查看一下电磁抱闸,和其他的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M:
低速和高速转速一样说明电阻没有起作用.
会不会是凸轮控制器的加速触点接触不好.
转子引出线有没有接地现象.

网友N:
我觉得你需要检查一下大车两边的八个轴承.和轨道水平,这些因素跟电器方面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O:
请修好以后公布故障原因,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配电室在 2006-9-24 17:50:00 发表的内容:
  请修好以后公布故障原因,谢谢。
--------------------------------------------------------------------------------------------
修好会我一定会在此公布结果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的检修情况是:领导采纳了是转子和定子线圈的倒向不一致的意见,昨天加班叫人修了一个和现在故障电机的转子线圈倒向一致的定子。现在定子在烘箱里,明天一上班就要换定子(转子不换)。
我的个人意见是:现在总结各方建议,认为是机械和电动机本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互换大车电机试试如果原本好的电机放到故障位置上发生故障现象,那么应着重考虑机械故障。若是没有发生故障现象,那么因着重考虑电机的转子故障。
另外更正一下,大车电机的型号是YZR160M2-6 配用启动电阻器型号是RT22-6/1B。谁有这两个东西的详细数据请告诉我一下,谢谢先,我的联系方法是QQ:276898008
EMAIL:chinazdy@gmail.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海通在 2006-9-24 16:44:00 发表的内容:
  低速和高速转速一样说明电阻没有起作用.
会不会是凸轮控制器的加速触点接触不好.
转子引出线有没有…
--------------------------------------------------------------------------------------------
1、凸轮控制器触点我们仔细检查了多次。应该是好的
2、故障电机的1档(即最低速档)转速=最高速档转速;
3、转子无接地现象

网友M:
1.电机转速还不好呢,考虑机械问题是不是早了点.
2.会不会是另一台电机故障,导致这一台发生问题.原来也碰到过.听你说的可能性也不大.

楼主:
今天早上,我们更换了故障电机的定子,同样在空载状态下测量了转速,结果跟那天测的结果相同,1档跟高速档转速一样,没有变速。故障依然。决定下午把烧的第一台电动机的转子换上来试一下。那台转子的绝缘电阻为0.2M

网友N:
电阻器RT22-6/1B每一个档位的电阻0.18  0.15  0.10  0.05  0.00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另外转子的电阻也要绝对平行

网友P:
看看定子和转子的三相电压和电流是否平衡,制动完全打开了?

网友A:
     这两天较忙,没回帖.
  查测下转子电压....是185吧.查下吧看是否平衡和达额定..//

网友A:
YZR160M2-6 /1.18/30匝/2Y.关注中.........

网友Q:
还没结果吗?关注中。

楼主:
故障已解决!!!!!!!!!!!!!
更换电动机转子后故障解决!!!具体转子是什么问题待解剖后再发贴。在此向所有关注此贴的师傅表示感谢![/b]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你应该认真点在 2006-9-26 0:57:00 发表的内容:
  故障已解决!!!!!!!!!!!!!
更换电动机转子后故障解决!!!具体转子是什么问题待解剖后再…
--------------------------------------------------------------------------------------------
呵呵//转子阻抗减小了.调速失灵..一匝数减少..再就连接错误或短路.上转子前.后常规检测一下.短路.接法.呵呵会减少不少麻烦呵....

楼主:
故障转子解剖结果:2路错接成了1路。
谢了,各位热心同仁。受教了,丁咚,谢谢你!

网友R:
看你你上面的描述,既然你查了不是电路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应该怀疑是不是天车两边的负载不平衡引起的呀.....找找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R:
呵呵原来如此呀,你不是说好的一太换过来也没问题么,你的描述让我们误解了...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你应该仔细在 2006-9-26 19:10:00 发表的内容:
  故障转子解剖结果:2路错接成了1路。
谢了,各位热心同仁。受教了,丁咚,谢谢你!
--------------------------------------------------------------------------------------------
.你应该仔细.不用客气的.呵呵.我这里和同仁们也学到了不少东东!也同样谢谢.......

网友A:
  其实仔细来分析一下.仅据楼主叙述的故障现象.转子电流大幅减小.力距输出减小而定,转子线路有没事.应能迅速判断故障在转子........

网友B:
 故障转子解剖结果:2路错接成了1路。

若只是2路错接成了1路

串接启动电阻后
启动电流应该较小
似乎不应出现启动电流大且启动时间延长的现象
请指教

网友F:
更换电动机转子后故障解决!!!
不明白:从9月23日出现问题,不知总计烧坏几台YZR160M2-6 电机,不可能全部是转子问题(不是,换了两台电动机,都是完全装配好的电动机。换上没多久就烧的那台定子转子都烧掉了9.23 维修时发现了没有 )。电机转子回路短路,直接启动,大车两台电机不同步,造成转子回路短路的电机连续被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S(2007-05-31):
没看太明白,“两路接成一路”是不是说转子两相在某处短路?在哪个地方接成了1路?

网友T:
是指转子绕组接法“两路接成一路”
详细见《电工手册》电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