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纸张两边不匀称[转贴]

楼主(2006-09-23):
纸张横幡定量不匀,主要是网槽流浆箱进浆的流速和匀度不匀,溢流浆速不均及网槽两侧白水流出不匀所致。一般网槽壁的流速稍落后于中心部分,尤以网槽壁较粗糙,幅门较宽时为甚;另外有进浆管口不在中心部分,流浆箱结构不合理等。抄造中可采用下列措施:

(一)加清水稀释局部纸料液浓度,减少局部挂浆量大的倾向。

(二)活动弧形板网槽,可调节活动弧形板与网子两边的距离。这个距离一定要调得合适,它对成纸匀度有很大影响。如果距离太近,会使浆速超过网速,使纸出现薄道;太远匀度不好,纸页呈现片状或朵状现象。一般纸幅那一侧定量大,弧形板与网笼的距离调近一些;反之,则调宽一些。

(三)调整胶皮裙布在喷板下两侧的距离,即提高或降低它的一侧达到调整纸张厚薄和匀度的目的,也有将胶皮裙布剪成圆弧形,以克服纸页中间厚两边簿的弊博

(四)流浆箱上的升降调节板(格浆刀)可调节纸张单边定量。调节板升高。这一段纸料液流速减慢,冲刷作用减小,而其它地方的纸料液这段地方,使上浆增加即该段内定量有所增大。

网友A(2009-01-07):
纸页Profile的不好,影响的因素很多。

浆料纤维的结合,上浆浓度(不宜过高),稀释水浓度,流浆箱唇板开度(浆在网上的着浆点),流浆箱边流流量(浆在网上的水线),浆网速比,后续工段的影响(施胶机TS,DS加载压力;施胶执行机构的工作情况),流送系统的上浆是否稳定,水分profil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