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可否采用变频改造?

楼主(2006-09-23):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赐教:我们公司是一家药厂,生产酵母。有3台160KW的罗茨风机鼓风到发酵罐,使罐内的糖浆发酵。我想请教大家的是:

1、这种工况的罗茨风机可否采用变频做节电改造?
2、罗茨风机属恒转矩负载,改造是否会损坏罗茨风机?
3、如果罗茨风机可以改造,节电效果又如何?

以上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不胜感谢!

网友A:
回答:1、可以采取变频改造,
2、不会损坏罗茨风机,
3、节电效果取决于你的工艺、用风情况
罗茨风机我们在广州百事可乐做过,是污水处理的,110KW效果还不错。

网友B:
罗茨风机的特性类似于空压机恒转矩特性,不能选择风机泵类变频器,老的机立窑风机基本都是245KW的罗茨风机,想想到现在132KW以上改造有60多台吧!

网友:
谢谢浪子天涯和瞿世才两位朋友的回复,太感谢了!

网友C(2009-01-21):
您好,我是生产酵母的厂家的经理,关于罗茨风机和其他酵母电气设备的事情我想请教您.请联系我好吗?15954736688是我的电话,QQ272461927

网友D:
同意上面的观点,最好选用变频器是要注意,启动力矩要大,加速时间不能太长,最好放大一档,用恒转矩变频器

网友E:
可以,可以采取变频改造,不会损坏罗茨风机,选富士变频

网友F:
水厂反冲洗用的罗茨风机大多用变频器控制,所以不用太担心,只是你选择变频器时注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