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反复地正反转控制是否很容易造成电机损坏?

楼主(2006-09-23):
大家好:
我们附近有一家工业洗衣厂,其洗衣机的电机在洗衣时要反复进行正反转的切换(一个洗衣机一次洗衣时间约1小时,需要十秒钟左右切换一次电机转动方向),该厂洗衣机共10台,每月都要坏几台,厂里的电工检查电压发现只有310V左右。
请问大家认为其电机损坏的原因是电压偏低还是反复进行正反转切换造成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洗衣机不知道.主要是看电机的要求了.电机频繁正反转轻易不会烧.我们着的天车一动都是8各小时而且正反转大概间隔只有10-30秒.电机只是发热.

网友B:
我认为其电机损坏的原因是电压偏低造成的
洗衣机设计时应该已经考虑了
反复进行正反转切换
的工作方式
并在电机结构和散热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否则属设计失误,可以告厂家
1.加补偿电容,降低线路压降
2.加一台升压变压器使电压升高约20%,接近380伏

网友C:
怎么损坏的?
断线缺相?机械切轴?绝缘损坏?发热太大烧坏?负载太重堵转?
电压偏低未必是损坏的原因。有些设备的电机,频繁反复旋转,为了减少损坏,故意降低电压使用,这样反复旋转时的冲击电流和扭矩都可降低。

网友D:
亦云人云老师分析的有道理.! 检查一下是否有降压装置.
重载降压肯定是不行的.
机烧毁的原因据你机绝缘损坏的情况(局部.全部).是能判定出具体烧毁原因的//

网友E:
我公司主要生产干洗机和水洗机,上海航星。
http://www.sailstar.com.cn
也可联系我,进一步沟通:64610000@163.com

网友D:
呵呵./找曹工就OK了.厂家呵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机漏水.和电压偏低所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这里我说明一点的是:该线路的电压偏低可能是变压器容量偏低所致,因为我测试过洗衣机房供电线路的电力参数,其功率因数较高,达0.8左右。电压偏低也不是厂家因为电机需要正反转切换而故意降低的。
谢谢了!

网友G:
是不是因为潮湿?

网友H(2006-10-27):
频繁地进行正反转切换当然要烧电机了,很明显过热了嘛!!!

网友I:
我认为其电机损坏的原因是电压偏低造成的
洗衣机设计时应该已经考虑了
反复进行正反转切换
的工作方式
并在电机结构和散热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否则属设计失误,可以告厂家
支持

网友J:
电压偏低会引起电流增大.

网友K:
问题不是很大的.我公司在用的一种烘干设备,正反转各30秒,正反转中间停6秒,电机坏的也不多,坏的问题多是接触器有时缺相,还有就是工作的环境不怎么好罢了,别的没什么发现.

网友L:
电压过低造成的电流过大吧?先把电压提高再看!

网友M:
我公司生产的丝束往复装置就要求频繁的正反转,电机只是发热,没有坏过.

网友E:
工业洗衣机的洗涤周期:
轻柔洗:正转15s→停5s→反转15s→停5s
标准洗:正转25s→停5s→反转25s→停5s
电机一般都是定制的,正常情况电机故障率很低。我们公司一年有1500台左右销量,电机故障很少,有个哈尔滨客户,97年买的机器,现在才想换电机。
只要散热没问题,正反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现在做水洗机的公司很多,有很多劣质产品,便宜,但质量可能没保证。

网友E:
楼主说的看起来是老式洗衣机,使用的是双速或者多速电机,看看它使用的是不是独立风扇。因为洗涤时转速低,再加上电压不足时电流也可能会增大,发热增加,电机就容易损坏。如果确认这些都没问题,找厂家解决吧。

网友N:
同意曹老师的意见.

网友O:
我想是电压偏低而造成换向是电流冲击大电机发热烧的把?
在就是频繁的换向接触器是不是缺相了?接触器的质量?
看你还是先把电压提高。(调变压器的接点或是就地加电容)

网友P:
没看懂,为什么电压偏低会造成换相时的电流过大?

网友O:
一个是本身带附载,再就是 电压低在相对功率时电流当然就大了。
看公式就知道了。P=1。732UI

网友Q:
电机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频繁启动运转会造成交流接触器损坏严重。

网友R:
嘿嘿,吊机正反转够多了吧?电机不会坏,接触器和按钮倒是三天两头的坏!!电机坏的最直接的2个原因:缺相和过载

网友R:
经常是接触器坏,造成缺相然后烧电机

http://www5.freep.cn/Photo.aspx?url=PhotoNew_www5/0610201926575899.gif

网友S:
我公司也有很多洗衣机  正-停-反时间自行设定
  但电机几年都没坏过啊

网友T(2011-11-27):
谁有工业洗衣机正反转控制线路

网友T:
工业洗衣机正反转控制线路 中,有个小变压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U:
应该是欠压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