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的星三角转换是不是对上面的电源部分有好处,对电机有好处吗?

楼主(2006-09-23):
我直知道电机如果直接启动电流要大,不过只是几秒钟,电机也不会发热很严重吧,是不是只要上面的电源容量大,就不用转换了

网友A:
一般规定:当电动机的功率大于30KW时都要用转换

网友B:
有个计算公式的 只要电机的启动电流系数 小于3/4+1/4( 电源的功率/电机功率) 应该没有记错

网友B:
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有个冲击,所以一般最好用降压启动

网友C:
1.减少对负载的机械冲击
2.降低电磁力对电机绕组的冲击

网友D:
降压启动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E:
在电源许可时尽量用全压启动。

网友F:
1、只要上面的电源容量大,就不用转换了;
2、电机的星三角转换是对上面的电源部分有好处,如果能及时切换对电机有好处;
3、如果不能及时切换对电机没有好处;

网友G:
如果电源的容量足够,无所谓好坏.否则,不只是对电源冲击过大.还可能导致其他用电设备不正常或不能工作.
但是对电机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在电机的设计与制造阶段已经考虑过了,转矩和电流 压降的减小的情况电机可以承受,即使时间长点也没什么可以有损电机的.

网友H:
主要是减少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I:
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全压启动当然好呀

网友I:
主要是减少对电网的影响.全压启动当然好呀

网友J:
我认为都有好处:
一,转换起动时,电流较直接起动时小,减小了对电网的冲击和线路压降(当然如果电源的足够大的话,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但不是没有),对电机而言,小的起动电流,发热量小,减小对绝缘的伤害。
二、起动转矩减小,对机械的冲击减小,这个过程中包括了电动机本身的轴承及固定件。

网友K:
一般正常情况下,最好还是转换一下.因为可能对你的电机没影响,但是别人的设备不一定能正常工作哦!

网友L:
电动机是否采用直接启动,有一个公式可以套用:即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不应该小于或者等于四分之三加上变压器的容量除以四分之三加上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电动机超过14KW要采用降压起动,或者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不要超过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二十。降压起动不仅对电源有好处,而且对电动机的好处也是很多的,启动电流小对于电动机的绕组有好处,可以延长电动机的寿命,其二,降压起动可以减少启动转矩对电动机及机械的冲击没,可以延长机械的寿命,另外降压起动还可以延长空开、交流接触器等电器元件的寿命

网友M:
都有好处

网友N:
与变压器容量有关,直接启动电机的容量不得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