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如何用组态王制造假的历史记录

楼主(2006-09-23):
因历史记录数据不幸丢失,需要自己做,请高手告知简单实用的方法
曲线数据类型:温度值

网友A:
你可以把温度值暂时改为内存变量或改为亚控plc变量,然按照你的要求后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就可以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变量的时间不好做,你丢失的数据时间是"昨天的"而自己做的变量数据记录的时间是"今天的"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数据库!要说清楚,我才有办法!QQ:454527178

楼主:
没有用数据库,就是用组态王自已的数据格式.按星云的方法,我要做两个月的数据,岂不是要让组态王运行两个月?

网友C:
你试下改电脑的时间吧

网友B:
组态王自己的数据库,有办法改的,我有软件!你加我QQ:454527178

楼主:
已经加了,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