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

楼主(2006-09-23):
前天我修一个输送带时,输送带电机发出嗡嗡的响声,可以启动,但马上跳闸,测得第一相电流七十多安第二第三相二十多安,电源没有缺相,电机电阻第一第三相约两欧,第一第二,第二第三,都是约三欧,搞不懂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电机没有怎么发热

网友A:
是变频控制,还是有接触器控制

网友B:
是从新修的吗/应该是你内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C:
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D:
更换电机吧,已经损坏

网友E:
线圈坏,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F:
别墅、毕庆民二位师傅说的对:

     1、3 间有: 匝间短路;更换电机;

楼主:
没有修过的电机,用了一段时间了。是接触器控制的。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了!

网友G:
匝间短路

网友H:
匝间短路;更换电机。支持。

网友I:
    匝间短路;更换电机。支持

网友J:
估计第一和第三相之间有匝间短路!

网友K:
可能是匝间短路,还要检查接触器。

网友L:
可能是线圈问题,不过还是查一下同名端有没有接错.

网友M:
可以问一下是用什么测量的电阻? 有可能是匝间短路吧

网友N:
匝间短路,换电机吧,我遇到过与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O:
    电机线圈问题,拆开电机看看就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