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编程电缆接线方法

楼主(2006-09-23):
网上有很多人在找三菱Q系列编程电缆接线图,现发给大家使用.
计算机侧串口         Q系列PLC编程口
2                       4
3                       3
4                       1
5                       2
6,8短接                 6
以上引脚一一对应

网友A:
Q系列的没有接触过,和FX系列的一样吗?是不是直接按照你说的方法接好就可以了呢?

网友B(2011-09-05):
我想找三菱系列PLC编程电缆接线图,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B:
我想找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接线图,请大家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