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j300不接电机报警e14.0

楼主(2006-09-23):
sj300 4KW 变频器一上电报警e14

楼主:
sj300不接电机报警e14.0

网友A:
问题很复杂 可能是芯片短路了 留下电话号码 我的电话号码是:13851638925  章叶忠 南京日立维修中心

网友B:
应该是上电E14,检查输出模块的状况,如果模块是好的检查驱动板上的驱动电路!不知道功率多大!75KW以上检查GA板!11KW以下检查基板!

楼主:
e14现在是修好了但是现在已启动就报e30.6

楼主:
凭经验现在驱动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驱动各点的电压都很正常!

楼主: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如果驱动信号正常的话,就是IGBT坏了!

楼主:
基板\GA板 指的是哪一部分 能讲清楚点吗!

楼主:
IGBT是新的

楼主:
真有点头痛

楼主:
还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
C091=01,运行出现E30.6不要复位,看D105是多少?02的话就是U相坏,20的话就是V相损坏,40的话就是W相损坏,当然IGBT如果保证是新的,可能是IGBT焊接时没有焊好!

楼主:
谢谢瞿老师!我修好了!!!V相有一电阻47欧虚焊!

楼主:
这台变频器到过有好几个维修点修过!都没有修好,最后才到我这里修!没办法为了扩展客户只好硬着头皮修了!坏的件多了,模块坏了光耦被他们全部拆掉!其实真正坏的地方是
1 、CPU旁边的一个2.2 K的电阻坏了
2 、V相U相有二个75K的电阻坏了
3 、V相一个47欧电阻坏掉
好了不说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需要我的地方给我打个电话:13793879150 韩杰

楼主:
我的QQ是457201827 有意的话把我加入好友

楼主:
我在滨洲有到滨州出差的话,有事你说话我一定帮忙!!广交工控朋友

楼主:
广交工控朋友

网友B:
韩杰您好:祝贺您,有时间到北京我请您喝酒!13701283280

楼主:
大哥到滨州我请你喝酒!13793879150

楼主:
大哥及各位朋友我在滨州成立了一家滨州天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滨州市经济开发区 电话:0543-3413189 到时滨州市联系我

楼主:
瞿老师:谢谢了

网友C(2007-04-05):
换光藕后显示e30.6哪位老师帮忙

网友A:
还是驱动的问题,看看旁边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楼主:
看驱动电路上有没有坏的电阻

网友D(2007-12-14):
L300P 15KW 换光耦后启动也报E30.6,
 求助

楼主(2008-05-01):
上/下桥电压分别对比是否平衡

楼主: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