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二级计算机

楼主(2006-09-23):
请教一下:什么是二级计算,谢谢!

网友A:
所谓2级计算机简称L2,是过程控制计算机的意思。一般的PLC控制层是L1,而现场传动是L0。L2的主要工作是对生产中需要的一些控制参数作模型计算和模型自适应等工作,然后下发L1。还有就是将L1的生产实绩作统计上报工厂级的L3(MES/ERP),使生产者对整个的生产过程有宏观的统计了解,并安排更恰当的生产计划安排

网友A:
我是做L1的,这些是我在与我们公司里L2的人接触中了解到的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很全面。不过现在的大工厂化生产,从L0到L5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做的到从L0到L5的全周期服务了

网友B(2007-03-08):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