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工作时,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如何?

楼主(2006-09-23):
由于现场电源不是非常稳定,当电源偏离电机的额定电压时,例如额定电压380V,当电压高到400V时,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大还是小呢?请各位大侠为小菜鸟释疑。谢谢!

楼主:
焦急的等待着各位有经验大侠的回复!

楼主:
没有人仔细考虑过这个小问题吗?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变大,也没有绝对的变小。
要看负载情况,若负载是满载,当电压高于380V时,电流稍有降低,若重载低电压,电流将增加。反之若负载很轻,当电压低于380时,电流将下降,若轻载高压,电流将升高。

网友B:
同意yjig的高见.

网友C:
可以谈仔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D:
额定电压380V,当电压高到400V时,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大还是小呢?
应该变小

网友E:
同意yjig的高见

网友F:
负载不变
电流应该变小

网友G:
电流应该变小,P=IU的道理。

网友H:
如果负载不变,应该变小吧。

网友A:
愈强先生:
你说的P=IU公式不完整,应该是P=IU*COSa
当功率P不变,按说电压U增加,电流I应该下降。但切记:是电流I的有功分量下降,也就是说I*COSa下降,而电流中的无功分量是随着电压增加而增加的。
作为我们能够测量出来的电流是视在电流,是有功与无功的合成,究竟视在电流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电流中有功与无功的比值。
若有功含量较大,那么电压升高,电流下降。反之无功含量较大,当电压升高时,电流上升。
上述的有功电流与无功电流比值,取决于电机的负载率,负载率高,有功电流高。

网友I:
“当电源偏离电机的额定电压时,例如额定电压380V,当电压高到400V时,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大还是小呢?”
1、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小!
2、功率因数变化不大,不考虑。

网友I:
“当电源偏离电机的额定电压时,例如额定电压380V,当电压高到400V时,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大还是小呢?”
1、其电流比当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负载不变)时小!
2、功率因数变化不大,不考虑;
3、原因是:电压U升高,主磁通Φ增大,感应电势增大,电枢电流减小;(电势平衡方程式);
4、但是,当电压升高到一定数值时,由于铁心磁通饱和,电压增大时,磁通不在升高,这时,电流将随电压升高而升高;
5、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压过高时,出现电机噪声、电流增大、电机过热最终烧毁。

网友J:
楼上都回答得精辟

网友K:
同意 刘志斌师傅的说法

网友L:
楼上的对,这就是我们一般要调到400V的原因

网友M(2007-11-28):
为什么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会影响电网电压

网友N: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O:
个人认为,当电机工作电压偏离额定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电机工作电流过大

网友O:
TO越冬:因为任何电源都有内阻,输出电流过大就会导致自身压降增大,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P:
同意yjig的高见,应该区别轻重载,用一台空载电机试一下,应是正确结论

网友Q:
看我的实验结果:
直流24v带电子调速的齿轮泵,带动液体流动,液体出口没有阻力时加大速度,电流降低。在出口设置减压阀产生阻力,调大速度电流增加。

网友Q:
实验证明yjig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