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稳压问题

楼主(2006-09-23):
请问各位:  3相  380V的电  有稳压器吗?用什么方法稳压,使电压没波动?

网友A:
有一种稳压器.三相的.型号我忘了.是自动稳压的.我们的数控床子用的就是
型号

规格(宽*高*深)

型号

规格(宽*高*深)

SVC-3KVA

320*750*300

SVC-150KVA

1350*1650*1000

SVC-6KVA

320*750*300

SVC-180KVA

1350*1650*1000

SVC-10KVA

320*750*300

SVC-200KVA

1350*1650*1000

SVC-15KVA

320*750*300

SVC-225KVA

1350*1650*1000

SVC-20KVA

500*1050*365

SVC-250KVA

1350*1650*1000

SVC-30KVA

500*1050*365

SVC-300KVA

1350*1650*1000

SVC-50KVA

500*1050*365

SVC-400KVA

1350*1650*1000

SVC-100KVA

1200*1350*800

SVC(三相)高性能全自动交流稳压电源,由接触式自耦调压器、伺服电动机、自动控制电路等部件组成,是采用伺服电机驱动碳刷改变调压器线圈匝数比来完成稳压功能的一种普及型交流稳压电源。

你可以试试这几种,也可以

楼主:
谢谢,不过我想你说的应该挺贵的,我们要最便宜的

网友B:
请问
作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