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如何防老鼠

楼主(2006-09-23):
经常遇到老鼠咬坏电线引起故障,特别是电缆沟走线和电缆桥架贴地敷设时,大家在工作中是否也经常遇到,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建议?

网友A:
   目前的电缆是有防老鼠咬的,没有这种功能的只能架空用

网友B:
用铠装电缆

网友C:
给你说说我们单位的是怎么做的.
在每个配电室的门口装50厘米的挡板,或者用砖垒个墙.

网友D:
当然多养猫,原来一我处老鼠成灾,因临山而建,后一母猫进入,已有两年,现在只见猫,不见老鼠.

网友E:
配电室要加装挡属板,放置老鼠药,粘鼠板等物,电缆沟道要封堵,用沙子或水泥等;

网友F:
偶好幸运!只见老鼠,不见老鼠咬电线!
 ------------------
同意楼上!~

网友G:
电缆沟埋沙子的时候要找很松散的沙子,使老鼠不能打洞。最好把沙子产上毒药混一下再埋,当然人也要小心一点毒药。
地面上多放粘鼠板,粘鼠板要远离电缆,以免粘上老鼠使老鼠生气乱咬。
不要乱丢垃圾,保持干净,可以减少老鼠的出没。
定期检查,经常有人活动的地方,不容易有老鼠。

网友H:
我们单位是挂上警示牌“老鼠严禁靠近,违者罚款”,呵呵!

网友I:
这招不错呀!楼上的

网友J:
埋沙,里放碎玻璃
电缆上印猫像

网友K:
同意毕庆民的高见。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汪卫权在 2006-9-24 11:50:00 发表的内容:
  电缆沟埋沙子的时候要找很松散的沙子,使老鼠不能打洞。最好把沙子产上毒药混一下再埋,当然人也要小心一点…
--------------------------------------------------------------------------------------------
这个办法最好不要用,沙子上有毒药的话一下雨,毒药会到处流,会影响人健康,还是建议养猫。

网友M:
粘鼠板得定期检查呀!
上次掀开电缆沟盖,都见到尸骨了!

网友N:
是啊,我们公司也是老鼠成灾,老鼠咬破电线被电死好几个了,最后买了防老鼠的仪器,插上电,它会在100平方米以内产生令老鼠讨厌的电磁波。效果还可以,一个二百多块

网友O:
我们是垃圾处理厂,老鼠到处都是,我每天维修的时候就告诉它们不能乱咬,会送命的....

网友P(2006-10-28):
好奇害死老鼠!

网友Q:
下面引用由春凤在 2006-9-24 12:06: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单位是挂上警示牌“老鼠严禁靠近,违者罚款”,呵呵!
--------------------------------------------------------------------------------------------
你们单位好强,我们要去参观学习~

楼主(2006-12-11):
现在我公司的电缆线槽都用防火泥封口,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