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1A的电流,分流器还是传感器?

楼主(2006-09-23):
测一个20欧姆负载上的直流电,最大就1A
最好怎样测啊?

网友A:
测电压不就行了?

楼主:
要测流过电阻的电流,电阻只有20欧姆。不能改变系统内部的状态。
如果测电压的话如何测呢?
用放大器差分输入吗?

网友B:
你的要求很高吗?
还要用差分输入呀?

测电压的话用电压表呀!!!!!!!!!!!

楼主:
这个测试项目是包括在一个大系统内的,不能用电表的。
分流器的输出和输入电压是线性的吗?

如果我把要测量电阻的两端各接一个电阻作为差分放大器的输入,这样测试可行吗?

网友A: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不会对前级有什么影响,但20Ω的电阻取的有点大,最大1A电流,则电阻上面的电压最大有20V,差分电路通常最大是±16V电压的,20V已经超过输入电压的极限了,再则1A电流时,20Ω的电阻有20W了!如果你的电阻纯粹是用来取样的话,可将电阻改成1Ω以下,即使通过1A电流,也不会消耗太大的功率。如果20Ω的电阻在电路中有其它用途,你可选一个零点几Ω小电阻与20Ω电阻串联,再取此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检测。

网友A:
如果20Ω电阻一端接地的话,可以不用差分电路,使用24V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做一个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赫赫,还是串几个小电阻了

网友C:
太简单了。找个电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