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FX2N系列PLC与PRO-FACE的通讯

楼主(2006-09-23):
在做PRO-FACE画面,需要做出一个时间T的设定值及实际值,并且用分钟MIN表示.请问大侠:PLC的程序需用哪些指令?实际值要用到浮点数吗?

网友A:
PLC的程序:
OUT T20 D100 在HMI里给D100赋值就可以了。
MOV T20 D105 在HMI里读取D105就可以了。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2008-12-11):
不好懂啊!前辈!我还要请教你

网友C:
呵呵;不用,只要在PLC内四则运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