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step7-5.3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9-23):
安装step7-5.3 是总提示error 1324错误,不知道是何原因?
哪位师傅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系统区域语言没有修改的结果
控制面板:
XP系统:区域-〉区域语言,区域-〉高级-〉默认语言这2处改为英语,安装完后软件再改回。
2000系统:区域中的区域语言与默认语言2处改为英语,安装完后改回。

楼主:
装上了,谢谢yuanle

网友B:
装STEP7 V5.3中文版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C:
真的!装中文版爽多了

网友D:
中文版好用吗?
听说不是很好用,也没时间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