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热继电器频繁跳闸.求助

楼主(2006-09-23):
我有一台37kw电机,机体温度有60度以上,热继电器频繁跳闸,检查接线端子很紧,三相电流平衡,电流也不大.劳驾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具体电流?

网友B: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对吗?要不你如果确定电机无故障,那就更换一个热继

网友C:
电流整定值是多少?

网友D:
先更换一台热继电器,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调大一点。
还不行就检查机械问题有没有卡的情况。

网友E:
看一下电机的接线方式对不对?

网友F:
 1、 别墅、毕庆民二位师傅说的对,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问题;
 2、若整定电流数值正确,则热继电器参数失准,应换新。

网友G:
热继电器整定值太低了

网友H:
同意楼上!
还有要注意的是你的负载!

网友I:
测下电机的工作电流多大,再对比下额定电流

网友J:
你调的电流是64A左右还在跳,你的电机三相电流平横的情况!那应该是你的热继电器坏了.

网友K:
应该换热继试一下

网友L:
 测下电机的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M:
去掉热继

网友N:
首先查电机为什么过热:1.电机绝缘检查。2.检查负载是否匹配。
找到电机发热的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根除

网友O:
机壳60度的温度不高,一般的电机绝缘都没有问题,另外三相电流平衡,所以电机工作正常。首先检查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调小了,其次看看有没有机械或电气故障

网友P:
热继问题!

网友Q:
如果是长时间运行的话,60度不算过热了.

网友R:
检查一下实际工作电流.60度的温度还不算太热.重新调整热继

网友S:
换电机,换热继,选其中一样...

网友T:
看你的电机是否频繁通断或正反转如果是就不要用热继电器,
可采用温度继电器!
还有就是如果电机启动时间过长也不能用热继,而改用电流继电器!!
愚见!!

网友U(2012-07-18):
一般污水泵控制柜二次回路中保险经常熔断,我是6A的保险管。求解释。。。

网友V:
二次回路是不是一个保险控制很多回路,如果是加大一点。看看是不是接触器什么有接触不良,不停的分断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