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频率设定问题

楼主(2006-09-23):
我使用的一台安川变频器,控制方式采用外部端子控制,速度给定是通过面板给定的,但是输出频率为什么最多只能达到50Hz呢?因为在这个频率下电机运转太慢,我想将频率调得高一点,可是为什么改不了呢?当我把上限频率限制设定为100%时,最高输出为50Hz,当改为110%(最高只能设为110%),输出频率为55Hz。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哪个参数设定错了还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载波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参数代码,设置一下,是设置问题

楼主:
载波频率应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C:
调E1-04参数

网友D:
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检查就是E1-04参数设置成了50,所以最高只能在50Hz下工作。

楼主: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还是上面提到的控制方法,如何实现正转和反转在不同的频率下运行?因为这个变频器控制的是一条生产线上的一台自动裁切的电剪刀,当正向运行的时候,希望速度能够慢一点,使裁切质量好一点,同时可以延长电剪刀的使用寿命;裁完后返回时,希望速度快一点,可以提高整个生产线的速度,因为只有当反转到达限位后才能开始继续生产。

网友E:
“上限频率限制设定为100%时,最高输出为50Hz,当改为110%(最高只能设为110%),输出频率为55Hz”

     属正常工作状态,电机已额定转速;

     可通过机械传动调整提高速度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F:
设置恒速控制.正转指令和恒速1(您需要的较慢转速)并联在一起;反转转指令和恒速2(您需要的较快转速)并联在一起.

网友C:
不经常调速则楼上方法可行!就是用两个段速。

网友G(2011-05-16):
请问变频器运行时E1-04能改吗?我想修改该参数为何修改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