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AC220v,2.2kw双电容电机如何用倒顺开关控制正反转???

楼主(2006-09-23):
该电机有两个电容,C1为启动电容,C2为运转电容。给一朋友帮忙,结果调试了半天电机只会单向运转。晕!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我已经没招了。
最好能画出原理图来,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给一个解答吗??

网友A:
将起动、运行绕组互换实现正反转

楼主:
toxue-816: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只是你画的图在我的电脑上显示非常模糊,能再给我画一份吗?

网友A:
手册上找的

网友B:
单相电机正反转
单相电机有三个抽头,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值,电阻最大的两个线头之间并联电容,另一个线头(公共端)接电源的一端。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公共端与接电容两端的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绝对一次性接正转,若要想改变方向,将接电容一端的电源线改接为另一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