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6-09-23):
伺服电机为什么有三根线而不是2根?

网友A:
三相电机

网友B:
伺服电机分直流和交流
直流的有些只有两根线励磁是永久磁铁有些电励磁
交流的就是一个三相电机,也分同步和异步

网友C(2008-08-22):
我知道了,那两根是直流电,在放大器内部 会逆变为三相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