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切纸机控制)

楼主(2006-09-23):
有那位高手知道?切纸机控制色标定位(送纸辊和螺旋刀切纸辊)螺旋刀切纸辊恒速运转,如何使用色标传感器控制送纸辊

网友A:
螺旋刀切纸辊恒速运转,如何使用色标传感器控制送纸辊
为什么要这样?如果送纸恒速的话,至少纸的张力不会有变化。

网友B:
这个比较偏门吧,我觉得应该和圆压圆模切差不多,只是不知道那控制是哪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