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6-09-23):
我求教的是: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能否以PLC两相脉冲输出,驱动两只大功率管来实现。

网友A:
理论可行。

楼主:
再请教:一台二相步进电机,用于刨床工作台的自动走刀,精度要求不高,每次行程由PLC发出两相脉冲,驱动丝杆转过一定角度(当然,由于力矩原因,需经过机械减速),是否可行呢?

网友A:
这个,还是看你的速度了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可能不容易实现。你的应用是大功率输出,而大功率的功率管驱动是需要有比较复杂的机制的,这样才能保证其稳定性与可靠性。

大功率的步进电机驱动与小功率驱动有较大的区别,很多东西不能将小功率驱动的设计经验直接搬移到大功率驱动器上来。其实很多小功率步进电机的场合是可以允许楼主这样做的,有很多驱动芯片,直接给脉冲信号就可以直接带动电机了。而这对于大功率驱动则不现实。

楼主不妨将你们的需求进一步明确,大家给出出主意。比如,你要电机每转多少步?扭矩多少?预计的电流输出是多大?输入电压是多大?转速要求高不高?或QQ详谈267499772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现在有很多现成的产品,而且价格都不高,为什么不用呢?非要自己绞尽脑汁的去做,QQ:278034423

网友D:
几年前,在河北雄县,我见过这样的现场,印刷电路板钻孔机床,用大功率晶体管,电阻限流方式,驱动步进电机;由于限流电阻发热很大,为了散热,放到室外,用比较长的电线连接。
现在某些场合,例如线切割机床,仍在沿用这种电阻限流方式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E:
建议采用现成的驱动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