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发热严重影响控制板

楼主(2006-09-23):
我测量各路输出电压+,-5V,+,-15V,24V都正常,但是板子发热严重,影响使用,怀疑有电容短路,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可能负载有短路,可断开电源,量一下各路负载的电阻值,大概估算一下消耗的功率,看看是否某一路超出额定电流。

楼主:
电源空载时间约过半小时就发热量很大,有几个电阻都快烧焦了.郁闷.哎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可能有问题,另外你接的电压对吗?千万别吧要求输入110V的接在220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