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用一个按钮控制三速电机

楼主(2006-09-23):
现在有一个考试题,求助各位大虾
所用器件:三个CJX2—1810型接触器(辅助触点为F4—22型),一个JRS2—63型热继电器(16—25A),两个7S23C—型时间继电器,一个按钮(LA10—3H型),五个保险,一个QS转换开关,一台三速电动机(Y/D/YY)
目的:实现用一个按钮按一下,电动机启动,再按一下电动机停止。

网友A:
那电动机的3速如何体现?

网友B:
简单一点,换用一个自锁按钮

网友C:
三速应该是靠转换开关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