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氩弧焊机高手

楼主(2006-09-23):
最近我公司几台林肯小氩弧焊机经常出问题,求助各位大师:哪位有直流氩弧焊机的资料,或者有何见解,请您赐教,谢谢!

网友A:
都是出什么问题?说清楚点,我们共同解决。

楼主:
谢谢,
这样:焊机在空载时高压电弧起弧很正常,但是一旦对工件焊接引弧时(对地),或者在焊接过程中控制板上的IC就会烧掉,烧了IC后就会出现显示灯没显示或者按焊接开关没反应.把坏的IC换好后再试也是如此!请教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原理图,一般焊枪接负极,工件接正极,交流的不区分正负极。
   高压引弧正常要分开考虑:一般手提式焊机高压部分的电源取自主变压器,能引弧说明机器功率部分也是工作的。大型的焊机往往取市电产生高压的较多,能引弧不能说明主电路工作正常。
   我估计你说的可能是小机子,主电路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SG3525?3524?LM324?339?CD4011?NE555?最好说一下。
   氩弧焊机有个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用于稳定输出电流,请检查接在输出线(较粗)的磁环上的线报有没有破损的,这样容易使高压或输出电流引入,造成电路损坏。也有可能,这个磁环连接电路板上的电阻有问题,这是信号衰减网络,如电阻损坏,造成较高的电压引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另外板上的灰尘要清理,容易引起漏电。
  你告诉我损坏的什么集成块我们再讨论。

网友A:
补正:交流焊机不分正负极,但接电容组的那根线接工件。
       林肯的焊机我们没有维修过,不过直流氩弧焊机不外如下部分:整流、逆变(脉冲削波)、再整流、引弧、稳弧、电流检测反馈、这些部分。细分还有脉宽调制电路、气体延时电路、脉冲控制电路等等。

楼主:
终于找到高手了,谢谢!
你说的没错,有一次我修了一台跟我前面说的问题一样,查出来就是那个电流检测的和破损的导线相碰而导致高压到了电脑板,所以烧了IC.那台搞好了,现在这几台我查了那里没事,别的地方也没见短路啊.
现在一般都是烧M74HC74B1,339,M74HC14N,这几个集成块.

楼主:
这焊机是手提式的,我现在就是怀疑是有高压串到电脑板那里去了.我看只能找个好的焊机换个零件看看了.我没有原理图,电路图什么资料都没有,只能慢慢摸了,呵呵.还请你多指教!

网友A:
  你能找到好的焊机就把整个的板子换过来试试,如果不烧,毛病出在控制板上,如果还是坏,要考虑功率电路的故障,这样可以锁定故障范围,最好别换几个元件。
  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大多数的焊机控制板通过一个脉冲变压器输出以推动大功率场效应管,这个脉冲变压器如果初次级绝缘不好,也会出现烧控制板。脉冲变压器是磁芯的,磁芯也是导体。大功率场效应管接在高压端(约300V直流),一点微小的漏电也会有问题的。我没有修过林肯的机子,你慢慢检查,肯定会成功的。

楼主:
OK,谢谢你的建议.
我在好好查查看,我想应该可以搞定
以前好多机器很多问题也是这样搞过来的,呵呵

网友B(2009-04-12):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我有台交直流方波氩弧焊机最大输出200A。以前还很好用搬了家以后,用交流方波焊接铝合金材料 就不好用了。焊接后的表现为,不是光亮的焊缝,是乌色发黑,麻点,就好象氧化层没有被去除,焊枪火也不是集中的,发出的声音是劈劈啪啪的。高压发生器老是有打火声音不熄灭。我还怀疑是氩气不纯,但是焊接不锈钢到是很好用,当然了是用直流电,请教各位大师,我这个问题到底是氩气不好 还是设备有问题了?如果是设备有问题应该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B:
请教大师有没有WSE-200交直流方波氩弧焊机电路图 是深圳叫什么华通公司出的 但是我在网上怎么就找不到这个单位了?如果有这样的线路图请给予指教一 二,。“线路板接头松动或者继电器有故障。”这个又是那个继电器?有是什么地方的线路接头?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用直流焊接钢材 高压发生器还可以 自动熄火,用到手工电弧焊用直流也可以 交流也可以 但是用到交流手工电弧焊 的时候声音好象与以前不一样 有点想直流焊接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怎么修理?谢谢指教!

网友A(2009-05-15):
  高压发生器老是有打火声音不熄灭

这是问题的关键,是焊机维弧电路故障,所以才出现你说的情况。主要是电流检测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C(2010-07-14):
我这里有一台WSM-315的焊机是收弧不稳定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