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铝板材焊接问题

楼主(2006-09-23):
请高手指点对焊铝板材的方法及工具。

网友A:
对焊铝材可不容易。是拼缝吗?你可以用交流氩弧焊机。

网友B:
直流氩弧焊机应该好一点,特别是比较薄的板材,可以作成自动焊

网友A:
除非特别需要,焊接铝材一般用交流焊机,焊接不锈钢、生铁等用直流焊机。交流焊机用在焊接活泼性金属上较多,主要是因为交流焊机更容易清除氧化层。这是一般性常识。

网友C:
用气焊也可以的,但是焊工水平可要求不是一般的,我们单位的几位师傅还是可以的哦

网友D:
同意宿迁一的看法

网友E:
氩弧焊机是不是什么金属都可以焊啊!

网友F(2006-11-01):
我见过的是气焊焊接,一般加辅助热源保持母材温度;要求焊接水平高!

网友G:
TIG AC can do it!

网友H:
用乙炔-氧气加铝焊粉。不过要有一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