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低频电镀整流机资料

楼主(2006-09-23):
请教各位电源高手给我一份电镀整流机主控板资料。谢谢! jinc_168@163.com

网友A:
整流机其实就是低压、大电流整流电源,属于电力电子方面的.我做过几千安的电源。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多大电流、电压的?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你好!2000A以下就行。jinc_168@163.com

网友A:
我在EMAIL里给你回复了。由于我重装系统了,原来的PROTEL文件打不开了。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