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触摸屏UG221H-SR4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9-23):
各位好
  我现在在用一个UG221H-SR4的触摸屏 以及这个屏与三菱PLC FX2N进行通讯.
触摸屏与电脑连是用的UG00C-T,一端到电脑的232C九针口,一端到屏的MJ1口,这个通讯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 是不是在点传输后 在详细选项里选择好COM口与波特率就可以了??屏上还需要设置么 我看屏上也可以设置MJ1口波特率的 与电脑通讯的时候需要设置这个么 为什么我用电脑一直连不上屏 我的组态画面软件用的是UG00S-CW 2.40 POD EDITOR FOR WINDOWS 95/NT VERSION 2.40,我的电脑是XP系统 是不是说这个软件版本太低了 有最新的版本么 ??请各位帮帮忙 很着急 我这几天在现场 东西做的差不多了 就是通讯不上 以前也没搞过这个 第一次接触这屏

还有个问题就是UG221H-SR4与FX2N通讯的时候 应该怎么设置 我看连接是用屏的CN1口,在POD里应该怎么设置通讯参数呢 在系统设置的通讯设置里应该怎么设,我看上面波特率是不好改的 就是9600 那么FX2N中也只能设为9600么 通讯的时候需要再在屏上设置什么么
请各位给点建议 十分感谢 十分着急
我的电话13921237994 颜沈军 QQ 25194206
多认识些朋友 多交流

楼主:
顶下 谢谢各位了 我很着急

网友A:
和三菱的通讯应该比较简单的,电子版的手册有说明的。软件里如果没有屏的型号 基本和电脑连不上的。

QQ  365871920

网友B:
与我联系051087734466

网友C:
如果新建一个项目。幸好选择里有你的UG221H-SR4就说明你的软件可以用!屏上的MJ1口的波特率请不要设置,哪个是通过MODEM连接pc时用的,请设置为not use!其他设置就选择波特率即可!
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和我联系:danliren2423@163.com

网友D(2007-05-22):
只要把你的波特率设为9600,然后再将后面的拨盘开关1-5 OFF 6 ON 7-8 OFF然后下载即可!如果还有问题,请发邮件给我:ajinguang@163.com

网友E(2008-03-14):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等品牌.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维修工程师电话13622662155 (周先生) 公司电话0769-85418032 85685562  85686615 销售电话 0769-85685562传真0769-85379792燕子小姐 胡先生  刘先生
有配套的英日软件!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5418032(8线)  85686615  85685562
传真:0769-85379792
手机:  13622662155 胡先生 燕小姐
Email:  bosnanda@yahoo.com.cn
QQ:   289865385 373348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