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 C200HE的连接问题 * *

楼主(2006-09-24):
准备备份程序的时候遇到怪问题:
基本状况 :PLC C200HE ,电脑,软件CX-P6.1,Omron专用连接线缆。

用CX-P自动在线连接,1台顺利连接并下载到PLC内程序,其他几台(连不上部分是C200HE,部分是C200HS)无论如何连接都提示 无法连接到PLC,但肯定plc通讯口正常,因为触摸屏正常工作。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A:
比较奇怪。什么样的线? 232的 还是连编程口的?

网友B:
看一下PLC内部的通讯设置是否同PC机的通讯设置一致。

网友C:
我好象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试试将CPU上的第5个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传上去之后再拨回OFF.

网友D:
我想你应该在通讯上的驱动程序没有了吧

网友E:
检查拨码开关

网友F:
应是串口通讯设置问题,设置成与可连那台一样就OK.

网友G(2008-06-20):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C200he的PLC开始可以下载数据和设置,我把外设端口改成r232之后电脑就不能和PLC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H:
DIP开关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DIP开关的设置,拨到ON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C200he的PLC开始可以下载数据和设置,我把外设端口改成r232之后电脑就不能和PLC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

应该设置成HOST LINK

网友J:
检查一下,你的网络类型的COM号,和自动在线的COM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