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化求助

楼主(2006-09-24):
大家好:
    小弟现有一台西门子6SE7016-1EA51变频器,在维修的过程中将参数恢复了出厂设定值。由于没有参数备份,现机器不能工作。但我按照说明书“quick parameterization”的步骤进行了快速参数化,但未果。
    变频器型号:6SE7016-1EA51
    电机型号:1FK60426AF711TG0
    现设置后在与变频器连接的SIMATIC OP17上提示servo controller indicates no halt!
    快速参数化需设置的参数有:
    P060=3
    P071=400 V
    P095=1(同步电机)
    P096=3(根据电机型号选)
    P130=1 (根据电机型号选)
    P367=?(select type of control)
    P368=?(select setpoint and command source)
    P370=1
    那位大虾工作中涉及到该问题指教上述参数应如何设置或还有那些参数需要设置。
    小弟在这里Thank you  for  advance!

网友A:
比较麻烦,需要和上一级控制器如:plc内容配合才能找到正确的设置。

楼主:
补充:是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