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6-09-24):
我厂有一变频电机:额定功率为22KW、380V、42.6A,50HZ以下为恒转矩,50HZ~100HZ为恒功率。实际工作中频率上升到65HZ时电流为48.8A,超过额定电流6A。与电机厂家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变频电机只要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100HZ以内)运行不管电流大小都能正常工作,不会烧毁电机。而我认为虽然50HZ~100HZ为恒功率,但是电流超出额定值就会使电机工作绕组发热超过规定,常时间运行就会烧毁电机。(因为电缆线径大小是以电流为基准)各位大虾有什么不同看法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是你的负载问题,转速越高,需要的功率越大。应选大一级的电机。

网友B:
你带的什么负载,转速快了负载可能会变重。如水泵,风机。

网友C:
换大功率电机

网友D:
只要50HZ时电流正常,实际使用不超出电机的频率范围你只管用就是,别的不要考虑太多。理论分析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E:
1、频率50--100HZ,为恒功率控制,那就是说电机处于软机械特性工作状态:负载增大时,转速下降即频率下降;负载减小时,转速上升即频率上升 ;由于电压不变,所以电流也不变(恒功率);
2、在电动机工作在频率50--100HZ,恒功率期间,变频器应根据电流大小自动调节频率,以保证电流基本恒定,功率恒定;
3、现在电机电流上升到48.8A,频率65HZ属不正常状态,时间长了当然会烧电机;
4、变频器应该降低频率,从而达到降低电流的控制,是不是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要么就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D:
各位,电机超过额定频率后电流是增大的,特别是用在风机上。不信就自己做实验。

网友E:
   TO  勃龙工控

1、勃龙工控讲的情况是对的,它就是变频器的“弱磁调速”;
2、什么是变频器的“弱磁调速”?
3、当电机超过额定频率后,降低电压,即减弱磁通,增大电流,这时变频频率升高,电击转速升高,称为“弱磁调速”;
4、在“弱磁调速”时,由于电压是下降的,电流是升高的,其功率不变,所以不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