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的直流电阻?

楼主(2006-09-24):
哪位朋友能帮忙告诉我24v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是多少?因为我的plc模块烧了,量了一下继电器直流电阻很小,接近0了,这正常吗?,我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值

网友A:
继电器线包短路很少见,你是取下继电器量的吗?如果没有取下继电器量,有可能是其它元件短路,比如并在继电器线包上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芯片兄说得对,要拆下来修,有可能是驱动的三极管穿了。

网友C(2006-11-17):
量测一下好的

网友D:
一般继电器上都标的。我公司产的继电器24vdc电阻标准值在2K欧

网友E:
可以计算一下,一般plc晶体管输出模块电流最大为0.2A
这样算来直流电阻不能低于120欧姆,查了一下欧姆龙的myj系列
的中间继电器,为650欧姆 电流为36.9安培

网友E:
36.9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