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延时保险是怎样实现延时功能的?

楼主(2006-09-24):
延时保险是怎样实现延时功能的?

网友A:
原理很简单:熔丝上装有很多细小的散热片,它们不会改变熔丝的截面,但能防止熔丝瞬间积累热量,从而达到延时的目的。

网友B:
它带有螺旋结构,而不是一般的直的一根通.原理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