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激情如火"一个问题

楼主(2006-09-24):
我厂里的一台机器用的是SIMATIC S7 315-2 DP主站带三个SIMATIC ET 200M从站,现在主站上的SF红灯和SF DP红灯长亮,BUSF红灯闪亮.其中的一个从站上的BF红灯闪亮.其他两台还能开机.
现在做了两个动作:更换ET200M和BUS接头,上面的红灯状态依旧.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S7 315-2 DP主站和ET 200M从站可以接入Internet吗,怎么接入?
请看到后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A:
bus灯亮是DP总线故障,检查总线:终端电阻的开关,总线电缆,电源24V等。
在主站上加cp343-1可以把系统连接到工业以太网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还有屏蔽和接地

网友D:
一楼说的正确,另外还需要检查软件配置,如站地址,通讯速率等。

网友E:
看看diagnose里面怎么说的

网友F:
如果没有改动过软件设置的话,还是重点检查网络线路吧.

网友G:
西门子的网络接头,不太好,用表量是好的,但实际却不行。建议
全部重新接一下

网友H(2006-11-12):
用ET200组建DP网有什么优点?

网友I:
可以查看CPU的诊断信息就知道是那里有毛病了。硬件组态里有什么实际器件就应该有什么,要不就会报故障。想接以太网可以在CPU组态里加个CP343-1就可以把CPU接入以太网了。

网友J:
DP网络很简单,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故障,解决的方法:1.硬件组态和你的实际地址是否一致.2.终端电阻开关是否拨好.3.从站的模块安装螺丝是否拧紧,模块不能有松动.

网友K:
DP网络是串联的哪个模块DP的灯亮,这个模块与前一级通讯有问题!

网友K:
DP网络中每个模块都有地址 也就是说硬件组态和你的实际地址是要一致!DP网络中每个模块的地址是一排小按钮控制的!